预防焊接变形的13个要点

楼主(2017-02-26):
       由于焊接变形的产生多数是由于焊接产生的热量不对称,导致的膨胀不一而发生的。现把防止焊接变形的几种方法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1. 减小焊缝截面积,在得到完整、无超标缺陷焊缝的前提下,尽可能采取用较小的坡口尺寸(角度和间隙)。

  2. 采用热输入较小的焊接方法。如:CO2气体保护焊。

  3. 厚板焊接尽可能采用多层焊代替单层焊。

  4. 在满足设计要求的情况下,纵向加强肋和横向加强肋的焊接可采用间断焊接法。

  5. 双面均可焊接操作时,要采用双面对称坡口,并在多层焊时采用与构件中和轴对称的焊接顺序。

  6. T形接头板厚较大时采用开坡口角对接焊缝。

  7. 采用焊前反变形方法控制焊后的角变形。

  8. 采用刚性夹具固定法控制焊后变形。

  9. 采用构件的预留长度法补偿焊缝纵向收缩变形。如:H形纵向焊缝每米可预留0.5~0.7毫米。

  10. 对于长构件的扭曲。主要靠提高板材平整度和构件组装精度,使坡口角度和间隙准确。电弧的指向或对中准确,以使焊缝角度变形和翼板及腹板纵向变形值与构件长度方向一致。

  11. 在焊缝较多的构件组焊或结构安装时,要采取合理的焊接顺序。

  12. 焊接薄板时,采用水中焊接法。即在水中用保护气体包围熔池,并由气体将附近的水完全排除,以保证焊接正常进行。采用此法,固熔池周围的金属及时被水冷却,而将变形量控制到很小的程度(在焊接侧的对面加循环冷却液带走焊接产生的热量)。

  13. 多段对称的焊接,即焊一段,停一会,到对面焊,停一会。

网友A:
很好,再加二条
1,二组主梁成左右放置,点焊定位,然后对二组一气呵成焊
2,长档先焊再焊短档

网友(点评):
欢迎继续补充。。。

网友:
不错不错~~~~俺是个粗人,对焊接毛也不懂。

网友B:
断续焊,什么时候该对称焊?什么时候不用对称焊?

网友C:
一般焊后需加工的零部件,尤其是长条形的焊接件,组焊后需要有一步整形工艺。

网友D:
楼主,请问一下,二保焊,跟氩弧焊,哪个输入的热量大些?二保和氩弧,我们的师傅老是说二保焊接变形更大些

网友(点评):
师傅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再加二条
1,二组主梁成左右放置,点焊定位,然后对二组一气呵成焊
2,长档先焊再焊短档

欢迎继续补充。。。不断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续焊,什么时候该对称焊?什么时候不用对称焊?

看焊接结构吧,有些角接的地方就没有办法对称焊。还有的受焊接空间限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焊后需加工的零部件,尤其是长条形的焊接件,组焊后需要有一步整形工艺。

焊后整形是一个办法,不过最好在焊接时使用工装加反变性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一下,二保焊,跟氩弧焊,哪个输入的热量大些?二保和氩弧,我们的师傅老是说二保焊接变形更大些

师傅说的对,二保焊输入的热量大,引起的焊接变形自然会大。使用何种焊接方法需根据焊接的材质及板厚、焊接类型来选择。

网友(2023-04-18):
先焊接收缩大的焊缝,后焊接收缩小的焊缝
无法反变形的产品,前工序做预变形
焊接收缩方向,自由收缩,减少焊接拘束力,从而减少焊接残余应力,工艺补偿热胀和冷缩的余量差

网友(2023-05-30):
楼主威武,学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