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成型原料

楼主(2017-02-27):
请问一下成型的时候,不考虑不良品的情况下,粉末的利用率,或者说粉末损耗多少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是不损耗,压制重量=烧结后重量

网友(2018-05-07):
如果产品比较大,节约粉末用量可以采用欠粉充填,另外生坯表面残粉是正常现象,应该无法避免。楼上说的烧结后重量,应该是烧除了润滑剂和粘接剂后的重量,应该不与生坯重量相同。

网友(2018-08-21):
这个损耗受几方面影响:是否有逃粉槽,送粉靴和中模面是否严实无漏粉,上冲刚进中模的时候有无粉喷出。我们算上调机废品,全部是按损耗5%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