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具体书面名称是什么?

楼主(2017-02-27):
专家,这种具体书面名称是什么?是什么材料的?哪里会有卖?

网友:
这是水暖件吧,PPR的?

网友A:
http://goods.jc001.cn/detail/3574762.html
PPR外丝活接

网友:
你的图中就是密封圈,聚氨酯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jc001.cn/detail/3574762.html
PPR外丝活接

是的,水暖PP-R管,主要是买散件,又不知道具体叫什么?求指教

网友(点评):
就是O型密封圈,估计是聚氨酯的

网友:
专家这名称不好!

网友:
手机上看不清,应该是端面密封圈

网友:
就是个密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