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密封帮助

楼主(2017-02-27):
       就是附件上这样,想把一个小辊子的一半泡到液体里,小辊子会转动,但是液体不能流出来,该怎么做这个密封才能不流出来呢?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参考一下水泵的密封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速度什么的要求的,可以考虑机械密封,填料密封等形式。

网友:
额,这个结构有点意思,干嘛用的

网友A:
不是棒材是固定的,焊接,可以达到不泄漏.

网友(点评):
纠错, 如果棒材是固定的,焊接,可以达到不泄漏.

网友:
一看有压差。只有配合处间隙精度做到水分子那小哈,现实环境中当然是不太可能。
那么只能靠胶、垫、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棒材是固定的,焊接,可以达到不泄漏.

肯定不能焊接啊

网友B:
要先看压力多大?才知道怎么选择密封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看压力多大?才知道怎么选择密封形式。

不用压力,就是那个小辊会旋转接触东西会粘东西,然后到小盒子里洗洗干净再转出来

网友:
机械密封和填料密封都是直径方向的密封。楼主的结构需要的是轴向的密封!
这样的结构密封结构还真没见过,要想做到零泄漏很难。可以考虑用喷嘴的形式,角度调好两侧用四氟或者尼龙做刮板,效果肯定比你这个好!缺点是需要压力源!

网友:
好难!坐等专家.

网友:
我们专业从事严苛工况和困难密封,可以加个好友详细沟通一下   我的Q  1053419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