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宣传图手绘图是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2017-02-27):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下面这张图片像手绘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手绘的,那是怎么出来的?非常感谢

网友A:
那明显就是手绘的,很简单,手绘是工业设计师、建筑设计师的基本功。就好比,手绘草图是机械工程师的基本功一样,虽然机械工程师的手绘草图是一团黑

网友B:
对产品/造型设计师来说,手绘是基本功好不。。。
就这张图来说,墨镜和头盔中线明显对不齐,明显是画图透视功力不足

网友:
现在用3DMAX也能达到和手绘相同的效果。

网友:
我一直觉得是素描产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产品/造型设计师来说,手绘是基本功好不。。。
就这张图来说,墨镜和头盔中线明显对不齐,明显是画图透 ...

借助PS的手画师作品,高手、快手一天可出二、三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助PS的手画师作品,高手、快手一天可出二、三张吧

您的意思是用绘图板吧

网友(点评):
PS全称(Photoshop)全球最好的2维图画软件,原创公司现在被全球最大的图像软件公司收购的。

网友(点评):
软件我当然知道。。。关键是那种画风,只用鼠标很难做出来。所谓的“手画师”

网友:
很多手机上的照相软件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PS出来的。

网友:
我看是手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明显就是手绘的,很简单,手绘是工业设计师、建筑设计师的基本功。就好比,手绘草图是机械工程师的基本功 ...

这个产品稍微简单点,但是有些产品挺复杂的,手绘的话还是需要一定功底的。难道电子版的手绘图是手绘后再扫描上去的?

网友:
动手应是基本技能

网友D:
都是工设先出手绘图,机设才开始做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工设先出手绘图,机设才开始做结构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做结构设计师很难出这样的图。应该是工业设计师出的手绘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做结构设计师很难出这样的图。应该是工业设计师出的手绘图,谢谢。

会点PS的话,也可以倒过来,不过没什么意义,拿出去装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