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式电动工具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7-02-27):
设计一个充电式汽车抛光机,所要用的电池为12V的。
这个时候,选择电机的话,是选择什么电机比较好?
而在选择电机时,电机的电压要选12V的,还是选择220V的,电机的额定功率要不要根据电池来选择?
之前查了下,如果按12V电压选择电机的话,查手册只有直流伺服电机55SZ11,功率10W,转速4500r/min,觉得怪怪的。用这个电机,抛光机的功率怎么会这么小呢,求指点

网友:
折算一下。力好小感觉

网友A:
半年了楼主还在徘徊这个问题,醉了!
上次说了,楼主什么都不会可以先找个成熟产品参照,简单有效,再从中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年了楼主还在徘徊这个问题,醉了!
上次说了,楼主什么都不会可以先找个成熟产品参照,简单有效,再从中 ...

是啊!一直在纠结电机这个问题。
老师给的抛光机样机是直接有电线了,接220V。老师给的样机居然是三无产品,连个铭牌什么的都没有,找不到一点信息
要设计成充电式的,脑子就转不过来了,不知道怎么去选电动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一直在纠结电机这个问题。
老师给的抛光机样机是直接有电线了,接220V。老师给的样机居然是三无产 ...

找不到名牌,可以自己通过检测来找寻你需要的信息啊

网友:
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查看一下技术参数。
也买一台小的抛光机,带电池包,没多少钱,自己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