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工:研磨棒

楼主(2017-02-27):
在产品试制,工件装配,设备维修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孔/轴的研磨。
曾经试制过一套油缸,外协回来后单件检测都是问题不大,装配出现卡滞现象,做了个研磨棒手工研磨完美解决。

阀体内孔和阀芯也是可以研磨维修的,效果很好。
研磨特点:
可以获得其他加工方法难以达到的精确尺寸和形位精度。
可以获得极小的表面粗糙度值。
研磨余量:一般在0.005-0.03mm之间较为适宜。
研具材料要求:一般是研具材料要比被研工件材料稍软。常用有:灰铸铁,低碳钢,铜等
常用磨料:

研磨参数:
研磨一般采用手工和机械配合的方法。
转速控制在100r/min以内.
研磨棒,套工作部分的长度一般要求为工件研磨长度的1.5倍。研磨是要特别注意温升。

网友:
图画的还不错,就是公差给的太大了,研磨出来孔都椭圆了。
记得以前公司用过,轴只比要研磨的空小0.01-0.005,用的研磨膏。

网友(点评):
正常余量在0.005-0.03之间可以。

网友:
不错,开始看第一幅图以为是滚珠丝杠哪

网友:
很好的东西,一些类似于油缸之类的零件都可以考虑使用这种工艺

网友:
研磨套铣开槽,内径与研磨棒配1::50锥度,可以自由调节涨紧度。
研磨套如有需要可在外径做楼主所示螺旋槽,增加加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