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示设备的工作原理是啥

楼主(2017-02-27):
刚来论坛不久,以前是学自动化的,不是很懂机械来这里麻烦一下各位坛友一下。
这个设备是气从一个管子进去然后把进料口里面的料从另一个管子吹出去。
这是怎么做到的?还有那个圆圆的盘子是什么东西?我老师说是法兰盘,但是不像啊。

网友A:
类似行星分料器的结构,只不过空间压缩的很有限,再用压缩空气作为输送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行星分料器的结构,只不过空间压缩的很有限,再用压缩空气作为输送动力

“行星分料器”那是什么?没听说过耶,也就是说那不是法兰盘咯?我是不是可以鄙视下我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星分料器”那是什么?没听说过耶,也就是说那不是法兰盘咯?我是不是可以鄙视下我老师

说法兰盘也对也不对。。。说不对,物料要在结合面那点空间里走。。。但不是轴向运动
说对,毕竟有密封的要求
说法兰壳体更准确一点吧

行星分料器自己百度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法兰盘也对也不对。。。说不对,物料要在结合面那点空间里走。。。但不是轴向运动
说对,毕竟有密封的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法兰盘也对也不对。。。说不对,物料要在结合面那点空间里走。。。但不是轴向运动
说对,毕竟有密封的 ...

是星形加料器吧?

网友:
图看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