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符号

楼主(2017-02-27):
大神们,谁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样的坡口,

网友A:
上面V型,下面I型?

网友(点评):
看图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上面的应该是箭头一侧的焊接工艺,下面的应该是箭头异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V型,下面I型?

搞不清楚,假如是这样,有一种漏斗状的符号可以用啊

网友:
从符号上理解应该上面V型,下面I型,但是实际上没有这种标法的,应该是标注不合理!

网友B:
直接标一个Y型就可以了。

网友:
Y形,这标注…

网友:
很有可能是标注的问题,可以咨询一下设计人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标一个Y型就可以了。

y型下部缝隙与I型缝隙大小是不是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y型下部缝隙与I型缝隙大小是不是有区别?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y型下部缝隙与I型缝隙大小是不是有区别?

缝隙大小与连接板材的厚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