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气缸连续动作两次

楼主(2017-02-27):
现在设备上的气缸是靠PLC信号控制动作一次,增加什么装置可以使气缸连续动作两次,如何增加?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PLC再控制一个循环时间继电器,不要说2次,10次都行

网友:
循环控制

网友(点评):
PLC再控制一个循环时间继电器,不要说2次,10次都行

网友:
时间继电器

网友:
PLC直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