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机械密封大神帮我选下型

楼主(2017-02-27):
这个(蓝色部分)机械密封怎么连接外面的壳?才能起到密封的效果。整个是泡在水和沙子的环境下工作的。转速低,压力小。

网友A:
楼主此处的机械密封结构已经设计选完了?还是想问此处的密封该怎么做?
我看根据楼主的结构和使用要求可靠考虑需要在此处加轴套,设计机械组合密封。
具体结构样式很多,各类介绍密封的书上都有介绍,很常规的结构,楼主翻翻手册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此处的机械密封结构已经设计选完了?还是想问此处的密封该怎么做?
我看根据楼主的结构和使用要求可靠 ...

哦,谢了,原先是不知道机械密封是怎么安装,现在知道了,原来的敲进去的和外面的壳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