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直线导轨专业人士

楼主(2017-02-27):
请教一下,以THK直线导轨为例,基准侧和从动侧有什么区别,加工精度不同么?另外,基准侧也分安装基准面,同一根导轨上两面的精度不同?

网友A:
找THK产品解说手册有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THK产品解说手册有详细介绍

麻烦明确一下在哪部分,我看过了,只有安装介绍,并没发现有关于基准侧和从动侧的区别介绍。

网友B:
用过THK两组三节拼接的线轨,来货ABCDEF面标示的很清楚,定位面,对接面也都有图纸说明,线轨上也都打有标记。普通的样本手册上是看不到的。

网友:
手册上没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过THK两组三节拼接的线轨,来货ABCDEF面标示的很清楚,定位面,对接面也都有图纸说明,线轨上也都打有标 ...

您好,请问你拼接出来的轨道总长是多少?
目前我有个问题是需要拼接出来一个6m长的轨道,我不知道怎么做一个6m的高精度安装基面。。。所以想请教一下您之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希望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2017-05-27):
一般  就上银导轨  基准测要比从动侧  精度要高   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         基准测是通过出厂抽样检测的  所以一般是有数据来支持这个说法的!
                           如有其它见解请 留言      学习了!!

网友(2017-09-04):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你拼接出来的轨道总长是多少?
目前我有个问题是需要拼接出来一个6m长的轨道,我不知道怎么做 ...

安装基面是加工保证的,可以精铣,精磨保证。

网友(2018-05-31):
基准  就是给你个安装标准         两根没有什么大区别

网友:
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