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何矩形导轨滑块没见过有倒置的?

楼主(2017-02-27):
求教小弟最近在看机床结构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何矩形导轨的滑块大部分都是向上拉(上图)的而没有向下扣(下图)?
如下图

网友:
这东西通俗说叫压板普遍吧。(开始理解错了)
还是那句话下图调个个就是上图,主要是看那个是床身,那个要动。

网友(点评):
虽然下图调个就是上图,但是在实际生产设备上我很少见到下压的应用,所以想问问为何普遍都是上拉滑块而不是下压滑块,这种结构在机床上上图见的最普遍下图我没见过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设计~

网友(点评):
有这种设计,但铁屑等杂物容易掉入,且这种结构受力不好,楼主明白人一说应该能领会。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行程短的时候上拉下压都无所谓,当行程长的时候上拉结构比下压结构省材料?

网友:
1,有这种设计,但铁屑等杂物容易掉入,且这种结构受力不好。
2,主要是床身导轨受力情况不好,和行程没关系。
3,还是主要是看那个是床身,那个要动,这是关键。

网友(点评):
同意层主的意见,导轨是固定的,滑块连接刀塔,所以选择滑块上拉的结构,下顶的机构在机床这块还没遇见过

网友:
二个原因
1,接触面积小了,磨损快
2,倒置时载荷全吃在连接螺栓之类上。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没有人告诉我不能倒着用,后来就用了一下,不过我那是轻载运动,没什么精度要求,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