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楼主(2017-02-28):
法兰,种类不同,生产方式也不一样。象动画中这款相对薄壁的法兰,当大批量生产时,其工艺、重关设备又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
法兰动图

网友:
管子--下料--车削--钻孔--防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法兰动图

有没有可能是冲出来的?

网友:
管子--切割成片--车削--钻孔

网友:
激光切割效率也很高的

网友:
下板料,激光切,或慢走丝,都可以吧。应该不是棒料车的太薄了。

网友:
尺寸如果不是太大,用棒料车好外圆,内孔,钻好孔,然后切断应该i也可以。

网友A:
材料、厚度、尺寸精度均未知,如何确定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厚度、尺寸精度均未知,如何确定工艺?

是的,为了打开大伙的思路,或者亲身经历,在此,这些方面有意没有具体它。你可以表达多少范围的怎么办之类

网友:
常规      管子料 锯床  车床 加工中心
非常规   板料   激光割
 这种法兰一般要求蛮高的激光割可能到不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