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调度问题求助

楼主(2017-02-28):
各位大虾,请教一个关于AGV调度方面的问题。AGV执行完一个任务后是否一定要回到停车位后才能再次执行下一条命令,这也岂不是很浪费。

网友:
不一定的,AGV调度是有很多策略的,比如:时间最短等等。

网友A:
不一定,你可以要求到另外一个工位工作。只要在一条路线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是那种,一般有位置卡,编程的。它的调度依照你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你可以要求到另外一个工位工作。只要在一条路线就可以了

我也觉得没问题。比如完成送货任务后可以顺便将空车返回仓库。而不是每完成一次调度都要回原位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没问题。比如完成送货任务后可以顺便将空车返回仓库。而不是每完成一次调度都要回原位一次

不一定是返回仓库,也可以是到B点带上空料车去仓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返回仓库,也可以是到B点带上空料车去仓库

好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