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圆盘定位误差在0.002以内

楼主(2017-02-28):
一个直径1.5米的圆盘分成10等分,如何让圆盘每次定位误差都在0.002以内。谢谢

网友:
圆盘等分精度应该用“角度”,高精度等分可以用高精度分度台。

网友:
0.002是什么,要机械定位还是电器定位?

网友:
0.002我觉得用机械的方法是不行的。你搭配CCD吧,还得看视野。我估计你的客户应该不太懂这些。

网友:
2um什么概率,很平常的一个冲击震动就不止2um,呵呵

网友:
这么大的一个圆盘,环境温度变化一两度导致圆盘的变形量都不止0.002.

网友(2017-04-25):
1.5米的转盘刚度差的话就太难了,单靠机械不容易达到,需要加反馈

网友(2018-05-22):
如果有皮米级加工就好了

网友:
纯机械肯定达不到,要闭环控制。也就是说要加反馈

网友:
好像不能实现吧

网友(2018-07-11):
这个精度说实话考机械基本实现不了,就圆盘本身的加工精度来说都达不到,我去年做过一个1.4M的圆盘,12等分,用相机检测精度,实际连0.01的精度都很难保证。

网友(2018-09-08):
如果能加工好的话,可以做个10个定位点,做机械定位,运动时定位让开,停下后定位,不过肯定达不到0.002.感觉0.1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很难实现把,只说惯性冲击就不好解决

网友:
达到μ级的公差,温度差个几度或者抖动下都控制不住。一般这种都是控制角度,WEISS分度盘可以了解下,不过换算成末端的距离也最起码丝级的。

网友:
楼主来搞笑的吧,分度盘1.5m,精度0.002

网友(2018-10-16):
是0.002米么?

网友:
如果有空间可考虑工位夹具做成浮动式,再加二次精确定位

网友(2018-12-03):
细思恐极

网友(2019-01-07):
0.02MM吧

网友:
不用想了,这个是达不到的     早晚温差就给你弄没有了

网友:
0.002?什么单位  你这种工作态度 能做到什么精度的东西

网友(2020-09-24):
做全闭环,带位置反馈的

网友:
造火箭吗,需要0.002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