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这个圆管内孔如何打表校中

楼主(2017-02-28):
如图所示,圆管内孔直径130,镗杆贯穿圆管,镗杆直径70,杆与孔壁的空隙很小,加工内孔时需要打表校中,用最小的百分表都不好操作,各位有没有好的法子或者工具介绍?

网友A:
有没有杠杆表?

网友B:
你不是拉两端外圆镗内孔么?跟杆与内孔的空隙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杠杆表?

可以配置,您的意思是说利用杠杆表来打内孔?

网友(点评):
首先,返修可以用分中棒(寻边器)找正,其次要打小孔的表可以用杠杆表,百分表和杠杆表应该是精加工必备的工具,打表的意义我感觉检验的成分更多一些,我不知道你为啥打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拉两端外圆镗内孔么?跟杆与内孔的空隙有什么影响

这个圆管是我画的时候简化了,实际的情况是打不了外圆

网友:
对啊,杠杆表就可以啦,表的精度看你自己选择吧

网友(点评):
对嘛,为什么一定要整个百分表骑到镗杆上呢,杠杆百分表一样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圆管是我画的时候简化了,实际的情况是打不了外圆

那你是先粗、精内孔,后外圆的啊

网友:
工艺缺陷,上道工序只顾自己干,没给你留基准。

网友(点评):
内孔是基准也说不定,这道序是精车要盘一下孔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C:
普通加工,镗孔在线上检测,只能用内卡和千分尺相配合手感测。
没问题的,我操作时也能测到误差0.02的手势

网友:
要到什么精度?

网友:
很简单的,不能把加工件的基准移植在外面吗?

网友:
用杠杆表也只能校圆心,校直距离不够。要彻底解决的话可能需要做个辅助装置(类似顶针)

网友:
可以考虑尾座上的顶针,改一个130定位的顶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加工,镗孔在线上检测,只能用内卡和千分尺相配合手感测。
没问题的,我操作时也能测到误差0.02的手势

机加老司机,鉴定完毕

网友(点评):
那时,风们班几个比赛,回想起来,也好有味

网友:
进口千分表结构不一样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