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现此功能如何设计为妙

楼主(2017-02-28):
此机械手要实现吸取和抓取功能,工件如图,因工件有大有小,不规则,有的要用到吸附,有的需要抓取。工件由人工摆放流水线,机械手的功能是要把不同的工件放到盒子里面,由视觉判断动作是抓取还是吸附工件,现在想不出有什么好的设计《效率暂时不考虑进去》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谢谢了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A:
能不能把气动抓手和吸盘集成到一个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气动抓手和吸盘集成到一个机构?

现在的想法是在抓取和吸盘的中间加一个旋转气缸,需要抓的时候就下来抓取,不需要抓取功能就旋转180度用吸盘下来吸附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样挺好,没有什么效率上的特别要求这样做挺好。先满足客户要求。当然也可以做到一起,就是结构可能会复杂一些。如果设计时间充足也可以想想方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想法是在抓取和吸盘的中间加一个旋转气缸,需要抓的时候就下来抓取,不需要抓取功能就旋转180度用 ...

这样应该可以的。

我是想让每个吸盘附带抓取功能

网友:
颜色识别,转换抓取,方案挺好的。

网友:
都在搞自动化,自动化的春天来了~

网友B:
我看你们都已经在采用视觉检测判断动作,想必都是有钱的主,建议你们采用泡沫海绵吸盘,这种吸盘不管产品是何形状都可以抓取,其柔性程度相当高;实物情况见图

网友C:
能否用类似加工中心刀库一样,通过视觉判断产品后自动选择相应夹具工位进行抓取

网友D:
气爪原理相当于现在捡垃圾的那种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们都已经在采用视觉检测判断动作,想必都是有钱的主,建议你们采用泡沫海绵吸盘,这种吸盘不管产品是 ...

谢谢了,我尽量找来看看,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用类似加工中心刀库一样,通过视觉判断产品后自动选择相应夹具工位进行抓取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爪原理相当于现在捡垃圾的那种钳子

我了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