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沟球轴承6304承受的轴向力问题

楼主(2017-02-28):
如图使我这种情况,静止的情况下,能不能承受200N的轴向力?

深沟球承受轴向力

深沟球承受轴向力

网友:
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A:
感觉应该没有问题,看轴承静载荷。再算一下可以承受多大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没有问题,看轴承静载荷。再算一下可以承受多大轴向力。

轴承静载荷算轴向力是用0.5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静载荷算轴向力是用0.5吗

如果静载荷为空载可以把系数取大一些,保守取0.25。轴承游隙取大一些。更多参考可以看下面的帖子

685深沟球轴承能承受单向最大100N的轴向力吗?
http://www.cmiw.cn/thread-380119-1-1.html

网友(2017-05-16):
没什么问题,放心用吧

网友:
6304的径向的Cor大约是7.8kN,那么它起码能承受3kN的纯轴向力。

网友(2018-11-19):
内外隔圈都不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