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做的弹簧为什么记忆能力不好

楼主(2017-02-28):
现在的规格是2.5mm的钢丝。用尖嘴钳用力掰了几次就歪了。求教,是材料为题还是其他问题。求大神解答,想要一种可以来回掰都可以用的

网友:
啥牌号,状态

网友:
材料?热处理?

网友:
1.设计问题, 设计参数超出了材质特性;
2.弹簧加工出来后,没有淬火+回火处理, 然后还有并紧的工艺;

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 你说的这种情况一般不回出现,

楼主:
材料201不锈钢
热处理也做了(并紧是先做的,热处理完了是不是已经定型了?)@未来第一站 @702736 @xueqingchao

网友(点评):
201做的是什么热处理?能淬火?好像是奥氏体不锈钢吧!

网友(点评):
不需要淬火的, 回火处理, 去除弹簧加时的应力,有特殊要求吗, 为什么用201?

网友:
恕我眼拙,这是扭转弹簧吗,和材料的硬度有关,扭转弹簧热处理后硬度应在50HRC以上

网友:
201这种垃圾材料能做弹簧?做卡簧还差不多

网友(点评):
真的是不清楚啊,小白一枚,我这次又找他他推荐用锰钢做,但是数量太小,不给电镀

网友(点评):
卡簧也不行

网友(点评):
说做卡簧是因为,我曾买到过这种坑爹卡簧,只能用一次。

楼主:
求教;我想做一个延长杆,图中所用弹簧是丝套,材料也是不锈钢,(是不是我露出来的太少了,导致弹簧变形。)掰了几下之后,螺距也松了,弹簧也歪了。    求助:上面的仪器大概是1.5KG 要求在垂直顶,和弯曲顶的时候弹簧不变形。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弹簧。 现在的弹簧外径23.

网友:
看来真是菜鸟。要不锈钢的话,建议用1铬13型的马氏体不锈钢丝,也要热处理,无所谓的话用普通弹簧钢

网友(点评):
刚才我问了下做弹簧的,他推荐用锰钢,但是表面处理不管。我刚材在米思米看的304wpb的K型弹簧...51长度 外径21 要60多一个...好想哭

网友(点评):
刚才做弹簧的推荐用锰钢,但是量太少不管表面处理。您刚才说的马氏体不锈钢和锰钢相比较哪个性能会更好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通常可以不做表面处理;可以用65Mn, 如果有环境要求或用在医疗,食品,海洋方面的,可以用301,

网友:
不锈钢和弹簧钢类没法比,只有特殊要求才做不锈钢

网友:
不光是弹簧,大家也许还记得,伯过的那不锈钢弹性挡圈吧,20以下规格的,那是手指碰碰都会掉下来
估计是热处理不到位。材料问题,大厂出品应该不会的吧

网友:
钢丝或热处理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