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提高表面光洁度

楼主(2017-02-28):
齿顶径为8;导程3.16;齿厚0.92的蜗杆,蜗杆齿面铣削加工出来后,表面很粗糙,原工艺是用滚轮挤光表面的,挤光后表面光洁度达到Ra0.2; 但现在想再提高一下表面的光洁度,有什么好的方法?  试过用羊毛轮抛光但抛不到齿面,只能抛光齿顶。

网友:
都0.2了还要再提高,当镜子用了。
只能抛光了,挤光轮改成羊毛轮,加自转。

网友(点评):
其它的参数都对,与齿轮配合有异音,现在只能往这方面去验证。

网友:
蜗杆用铣削的工艺属于自找麻烦的,没办法,现在的情况只能用抛光的了,还是从羊毛轮的形状上找办法吧

网友(点评):
做蜗杆一般都是内外旋风铣的。

网友:
拖曳抛光可以试下,因零件具体尺寸形状不明,请自担,

网友(点评):
拖曳抛光是什么怎么的工艺?

楼主:
刚接触了一个新工艺,超声波抛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接触了一个新工艺,超声波抛光。

超声波抛光?几时给大家分享下,谢谢

网友A:
工件硬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件硬度是多少

换种滚光工具试试,我们的滚珠式滚光刀可以做到Ra0.05-0.2μm,不过是进口的价格比较高,还要看你需要达到多少精度。德国的G+K效果还要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