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钣金结构能做出来么

楼主(2017-02-28):
       请教大神 这种折弯能这出来么 图示的这种结构中

网友A:
量少激光切割然后折弯,量大冲压成型.

网友B:
你展开看看红色箭头处是否会干涉,不干涉就能做

网友C:
这么厚,不像钣金,像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厚,不像钣金,像钢板

大哥  你知道钣金的概念么 自己可以上网好好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展开看看红色箭头处是否会干涉,不干涉就能做

干涉不会有 就是不知道 是如何成型的 问了外协加工钣金厂 一家说不能做   (可能是不愿意做吧)既然不愿意做 那就是说明欧难度了呗  不知道是如何成型的

网友(点评):
数控折弯机折弯就能成形,螺母要么是焊接上去的要么是压铆 你这是最基本的钣金加工件,这不能做,问问外协的那家钣金厂为什么不能做?还能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少激光切割然后折弯,量大冲压成型.

折弯容易折是吧

网友:
两个90°折边不干涉就没问题

网友:
锐边好歹倒倒圆角啊。。。割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