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工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7-02-28):
外径800,内孔560,高度200,要将他锯一条宽度3的缝。用哪种设备加工。求大侠帮指点

网友A:
先车后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车后线

成本太高,不行

网友B:
正常来说是线切割

网友:
缝有点小了

网友C:
这么厚也就线切割能达到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厚也就线切割能达到要求了

激光动割吗

网友:
车→卧式铣床盘铣一刀过。前提是材料不能太硬

网友(点评):
3mm厚的铣盘?

网友(点评):
薄的还有2mm的呢,再薄的都有

网友:
一般采用线切割,带锯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看你对这儿宽3的缝的公差要求了,要求比较高就线切割,基本没要求,只是要条小缝没尺寸要求那方法就多了去了。材料比较软,直接用切割机切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是线切割

可以,快走丝都能达到正负4丝,慢走丝精度就更高了。

网友D:
你们都不考虑应力释放的吗?这东西割完缝隙不一定多大,要看材料应力分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都不考虑应力释放的吗?这东西割完缝隙不一定多大,要看材料应力分布。

楼主没贴上材质是什么,所以按平常大家的习惯来说的话一般都是线割好啊

网友E:
这个从经济的角度,带锯是首先的工艺。

网友:
先车削,后线切割是比较省钱的方法啦,如果3mm的缝有要求的话,还是使用线切割吧

网友F:
公差要求不高的话我觉得可以试试上铣床用锯片铣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公差要求不高的话我觉得可以试试上铣床用锯片铣刀

问题是,他这件要进刀130以上,什么概念,锯片铣刀的作用直径130*2=260,再加上芯子夹板至少也得100,这片子那是360的直径,而刀宽只有3.进刀时盘面肯定飘着走。

网友:
线切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动割吗

你是说激光割200厚么

网友:
肉太厚,缝较小,几件的话先车后割划算,量大了才有做工装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他这件要进刀130以上,什么概念,锯片铣刀的作用直径130*2=260,再加上芯子夹板至少也得100,这 ...

经验丰富

网友:
线切割就可以吧,成本的考虑的话用快走丝就便宜些

网友:
就这个尺寸就别扯别的了,直接线割

网友:
批量!批量!批量!
不考虑批量的工艺讨论都是玩儿。
就楼主的图纸来说:批量小,线切割是最佳选择,如果开口尺寸有要求,可以先割开1.5~2MM,待应力释放后再割一刀,
批量大,可以考虑锯片刀铣,槽宽3MM,切深120,对刀具和机床的要求都比较高,所以小批量时不建议此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从经济的角度,带锯是首先的工艺。

抱歉我权限不够,加不了好友

网友(点评):
有事可以联系 LWMXX@163.COM

网友:
我觉得没什么要求的话,找一台好点的带锯床切就行,带锯床效率多高。

网友:
看是什么材料,以前加工过,线切割刚通开口就张开5mm的口了。

网友:
看材料,以前加工过类似的工件,线切割切通后变形。

网友:
线割200也不好割

网友:
线切割是最佳选择

网友(2017-04-05):
200厚 线切割也够呛吧

网友(2017-06-19):
  车完   锯片铣刀就OK啦

网友:
想省钱就手锯锯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动割吗

激光对厚度有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先车后线

肯定先割后车啊,先车后割怎么死都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肯定先割后车啊,先车后割怎么死都不知道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因为应力会导致变形啊,你外圆车了之后尺寸到位了,线切割割完一刀不是直接开口了肯定要超差。你拿个纸卷起来沾好,然后拿剪刀剪一刀看看会发生什么,虽然没原理不一样但是是这个意思。

网友:
可以试试,线切割3MM槽,再用石膏填上,车床四爪定位,做内径,外圆,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