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节与超薄气缸如何连接?

楼主(2017-02-28):
       以前气缸都是使用简易浮动接头来避免气缸憋死的作用,第一次用万向节,希望各位大佬们给几个实际例子,这东西是如图上气缸头插进有螺纹的那头,还是说万向节的螺杆锁进超薄气缸的推杆里?

网友A:
我们叫图二的为浮动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叫图二的为浮动接头

叫法不是重点,重点是怎么用。比较方便我感觉两边都可以连接气缸,那标准的使用方法是什么呢?

网友:
大头连气缸。

网友:
随你便,连接那头看方便。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浮动接头
一定要用就反着装啊!
自己做一个连接件也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浮动接头
一定要用就反着装啊!
自己做一个连接件也好啊!

大侠,是这样的,这个结构是老板给的图片抄人家的,因为我经验少,所以他说让我直接抄,抄完再去想着改进,所以没法子,只能先用这个,图片又不清晰,所以我看不到是怎么连接的,只看到是要用这种万向节,大侠如果有使用经验,可以的话,麻烦上个图可以吗?我第一次用,想好好了解一下。

网友:
浮动接头  是一端内牙连接气缸   外牙和要连接的工件连接

网友:
气缸接头厂家都有这样的扰性接头配一个就可以了, 至少怎么接连,内外螺纹,选缸的时候可以定义外螺纹还是内螺纹,

网友:
二头都行,实施上根据稳定性(感觉而异)。
因为是抄来进行仿制的,尽量要厂长把图片清楚的再拍一张,照样做。

网友:
结构短为佳

网友:
两头都可以

网友:
都可以的,并且有薄型气缸的浮动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