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v什么意思

楼主(2017-02-28):
零件里面是45钢,总图里面的v什么意思

网友:
感觉是不是打错了。。。没啥意思吧?

网友A:
搜索了下是非调质钢,加钒
(1)普通焊接结构用非调质钢,用途与软钢大致相同,包括桥梁、贮气罐、高压容器、建筑构件、升降机械和土木机械等;
(2)造船用高强度钢;
(3)煤气管道用高强度钢。
非调质钢是在中碳锰钢的基础上加入钒、钛、铌微合金化元素,使其在加热过程中溶于奥氏体中,因奥氏体中的钒、钛、铌的固溶度随着冷却而减小。微合金元素钒、钛、铌将以细小的碳化物的氮化物形式在先析出的铁素体和珠光体中析出。这些析出物与母相保持共格关系,使钢强化。这类钢在热轧状态、锻造状态或正火状态的力学性能既缩短了生产周期,又节省了能源。
非调质钢的力学性能取决于基体显微组织和析出相的强化。非调质钢分为热锻用非调质钢、直接切削用非调质钢、冷作强化非调质钢和高韧性非调质钢。热锻用非调质钢用于热锻件(如曲轴、连杆等),直接切削用非调质钢用热轧件直接加工成零件,冷作强化非调质钢用于标准件(如螺母等),高韧性非调质钢用于要求韧性较高的零部件。
与调质的42CrMo、40Cr、45相比,机械性能更好;从心部到边缘的硬度更均匀,疲劳寿命更长。
★ 大幅降低制造成本:无需调质处理及相关的矫直、运输。
★ 直接进入机加工工序,制造周期更短,资金占用更少。
★ 非调质钢为设备小型化或达到更高性能提供更大的设计空间。
★ 非调质钢是响应政府节能减排要求的新型产品,同时也符合发达国家的准入制度,使用者更易得到政策支持,并能提高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

网友(点评):
学习啦!真没接触过此材质,45V、、、长见识啦! thanks!

网友B:
调质钢,加矾,质量分数1%左右,钒用来细化铁素体晶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了下是非调质钢,加钒
(1)普通焊接结构用非调质钢,用途与软钢大致相同,包括桥梁、贮气罐、高压容器 ...

我用35CrMo调质应该可以代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质钢,加矾,质量分数1%左右,钒用来细化铁素体晶粒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35CrMo调质应该可以代替吧

并不是很懂,也是刚刚搜索学习的。可以百度下。

网友:
淬火加高温回火谓调至

网友:
材料工程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