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66+30GF 塑件煮水问题

楼主(2017-02-28):
我们都知道尼龙煮水主要是调节零件的含水量,增加韧性,塑料件变软,请教大侠们如果是尼龙+30%GF的塑料件,通过煮水会有同样的效果吗?

网友:
自己试验啊,弄个锅煮20件,半小时一测。第一手数据。还有件的尺寸变化,直接做个线性表格一目了然。

网友A:
水烧到100度就可以了, 煮个15分钟左右, 自然冷却或加热烘干更佳; 可以降低硬度,消除成型的应力, 提高韧性. 这么做最好有针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烧到100度就可以了, 煮个15分钟左右, 自然冷却或加热烘干更佳; 可以降低硬度,消除成型的应力, 提高韧性.  ...

你确定么?15分钟?

网友(点评):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什么原因/问题? 让你想起了水煮.

网友(点评):
零件做跌落测试时,开裂; 还有打自攻螺钉孔,铆铜套时开裂, 用这种办法,都会有效果; 具体还要零部件的大小, 还有出于什么目的去水煮?

网友C:
建议用小样试验一下再作评判。有结果再来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么?15分钟?

塑料管和滚花后的铁管过盈配合,过盈量0.3mm, 不煮水的情况下铆进去开裂

网友(点评):
我有测试,一个件跟你类似,管类,煮水后孔缩小8丝,你这个过盈量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小样试验一下再作评判。有结果再来分享

我们这里只提供塑料件,铁件在客户那里,所以暂时没办法实验,现在客人反馈说过盈配合中塑料件开裂,如果是尼龙料,煮水是可以解决的,现在是加30%GF,煮水不知道有没有效果,要给客人提供方案。。

网友(点评):
这样,你做个硬度变化对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只提供塑料件,铁件在客户那里,所以暂时没办法实验,现在客人反馈说过盈配合中塑料件开裂,如果 ...

尼龙吸水后,尺寸变化挺大的,你们不做试验怎么确定尺寸?而且过盈配合,吸水涨裂是必然的。
自然状态下吸水到饱和,跟所处环境还有关系,干燥地方可能几个月。

网友:
尼龙开裂是本身物性决定的,水煮提高韧性也没错
但是要搞清楚加30%GF GF是玻纤
加玻纤提高尼龙什么性能?
增加尼龙的拉伸强度,弯曲强度,提高热变形温度,提高材料的模量,减小材料的收缩率
缺点:材料表面会变粗糙,冲击强度降低等
玻璃纤维
绝缘性能好、耐热性能优、抗腐蚀性好,机械强度高,但缺点是性脆,耐磨性较差。
加玻纤的尼龙水煮比纯料的尼龙效果更差
韧性改善更少

网友:
最好上产品图,可以更好的看清楚具体开裂的地方,因为的产品尖角会产生应力易开裂
其次就是纤加多越多越脆,可以减少纤含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龙吸水后,尺寸变化挺大的,你们不做试验怎么确定尺寸?而且过盈配合,吸水涨裂是必然的。
自然状态下 ...

吸水后尺寸变化是不大的,涨裂也不是因为吸水导致,看来你对尼龙吸水的特性还不太了解

网友(2018-01-18):
你好!我是做塑胶原料的,有需要资料或原料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微信 13322617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