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钣金怎样加工

楼主(2017-02-28):
一个外形机箱,但是外形是曲面,钣金怎样加个啊。本人没怎么接触过钣金,跪求大腿~

网友:
开模!压出来,钣金都这样

网友:
开个冲压模具,量少的话还是算了吧

网友:
量少的话   用锤子一点一点敲出来  弄个半球面打铁台

网友(点评):
就是不知道楼主是啥样的曲面

网友:
薄板加工工艺,钣金和冲压是不同的概念。钣金玩的是手艺,是老师傅玩弄简单初级的工具、设备。冲压玩的是工程技术和设备、模具,是工程师、工艺师们唬人的把戏。如果你说的是钣金,最有效的办法是找到会玩的老钣金师傅,把图交给他,把你的要求告诉他,向他请教具体做法,然后在他做的过程中陪着、看着、学着、想着,实时沟通,纠偏。如果是谈冲压,你有冲床的话,找个做模具的厂,把图纸交给他,签个合同,让他开模,试压,压出成品后,找个三坐标测量你需要控制的尺寸,决定是否接收即可。之后将模具装在你的冲床上,开干。

网友(点评):
钣金是指将板材通过剪切冲压折弯成型等工艺制作成产品,冲压是钣金中的制造工艺之一。你说得根本不对。

网友(点评):
你的理解狭隘了。查一查钣金工是干什么的,都怎么干。

网友:
小批量:
罩壳类  按钣金展开图,剪板机+手剪下料,简易模冲、上折边、手工实木敲打
运动配合类  剪板、冲压、激光、水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