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am气动马达怎么拆开

楼主(2017-02-28):
如题,有一个fiam的气动马达卡死了,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下要怎么拆开?
表面看不到任何螺丝或者其他紧固件连接,头尾处各有两个铣过的平面,貌似可以卡扳手拧开,但是扳手扳了很久扳不动,用力过大又怕扳坏了
第二节个第三节有两个孔,孔内也没有内六角之类的,
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拆开的?
谢谢了

414614

414614

414615

414615

414616

414616

414617

414617

网友:
就是拧那两个铣过的平面,注意旋向,一定会拧开的

网友:
不要夹中间,分别夹住首尾两头的铣边拧,轻点夹!

网友:
粗略地看了有关资料,前部是行星减速器, 接气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气动马达。

彩页
http://www.xsindustry.cn/UserFiles/file/2016_07_22/15M系列气动马达(英文版).pdf
http://www.xsindustry.cn/UserFiles/file/2016_07_22/20M系列气动马达(英文版).pdf
http://www.xsindustry.cn/UserFiles/file/2016_07_22/28M系列气动马达(英文版).pdf

应该是一串螺纹连接,那孔的作用也应该是拧紧或旋开用的,用钩头扳手。

拧不动也许是因为有螺纹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