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遇到些困难,大神们给点建议!

楼主(2017-02-28):
       我的课题是做个木瓜剖半机,就是把木瓜剖开一半,原理是夹持木瓜送到一个圆形滚到给剖开。文献那些都是人工放好位置的,效率不高。所以有没有办法可以将一大堆的木瓜(主要是宣木瓜)横的竖的,从零散到有序地送上夹持机构再剖开呢?有经验的朋友不妨给小弟一个建议。

补充内容 (2017-3-1 10:36):
想不到大家都踊跃伸出援手,万分惊喜!我没描述清楚是我的过失。首先瓜的尺寸的话老师她有个平均尺寸,用这个平均尺寸为依据研究即可;另外剖切的方向是木瓜的长轴方向

网友:
自动上料下料,无论瓜的规则都切一半!            你确定

网友:
大小形状不一,不好搞

网友:
如果你确定都是同一种瓜,可以解决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你都不描述清楚了。如果说你想问的是 宣木瓜切开一半那么 一半是什么一半?  中间一半  对称一半?
如果说对外形不是特别的要求可以利用 木瓜的外形和重力的原理啊
 设计一个V形槽  然一堆的木瓜自由顺着v形槽滚下去不就好了
我是学美术的

网友:
就用这个

网友B:
5楼--6楼的办法,值得考虑。一个可以开合的V型槽,上面是切刀,切开后,V型槽分开,被切的木瓜落下,然后V型槽闭合,再进来一批木瓜,如此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你都不描述清楚了。如果说你想问的是 宣木瓜切开一半那么 一半是什么一半?  中间一半  对称一半 ...

感谢回答!你的想法非常inspire me。但恕我愚钝,我还没从您的方案中想到是如何使凌乱的木瓜最后都能够从它的长轴方向剖开。你的想法是这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楼--6楼的办法,值得考虑。一个可以开合的V型槽,上面是切刀,切开后,V型槽分开,被切的木瓜落下,然后V ...

感谢回答!其实我并不看不太懂56楼朋友的方案,是这样的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你的想法非常inspire me。但恕我愚钝,我还没从您的方案中想到是如何使凌乱的木瓜最后都能够从 ...

你没有看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