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批量生产如何设计工装

楼主(2017-02-28):
如题,批量生产,管料毛坯(外径45,内径33)两头要求同心

补充内容 (2017-3-1 08:17):
材料钛合金,同心度0.05以内

补充内容 (2017-3-1 09:18):
只有不带顶尖的数控车床

网友A:
毛坯内径35mm,两头还有34mm的内孔尺寸,请问如何加工,毛肧是不是应该小于34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坯内径35mm,两头还有34mm的内孔尺寸,请问如何加工,毛肧是不是应该小于34mm吧

贴错图了

网友A:
一序:外圆可以一刀切到尺寸,然后切断
二序:夹持外圆车削内孔,同心度要求高的话,两头必须一刀切削,一把正镗刀,一把反镗刀

网友:
有一种叫提拉刀体的用来车里面的那个孔。外面这个孔正常加工就是了。一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序:外圆可以一刀切到尺寸,然后切断
二序:夹持外圆车削内孔,同心度要求高的话,两头必须一刀切削,一 ...

最大壁厚才3mm,直接加持外圆不怕D36的变形吗?

网友B:
一正一反2把内孔镗刀先把内孔加工到位,切断。内涨,以D36尺寸作为定位面车外圆到尺寸。还请指正

网友:
可以直接夹持34mm内径的外圆,卡盘内部做个后定位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序:外圆可以一刀切到尺寸,然后切断
二序:夹持外圆车削内孔,同心度要求高的话,两头必须一刀切削,一 ...

请教一次装夹车出来的,怎么测量靠卡盘那边台阶的尺寸啊?

网友(点评):
数控上这个不是问题,可以试切

网友D:
“两头要求同心”,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这么说的理由——
1、即使没这句话也没人会故意把两头做的不同心。
2、仅凭这一句话,谁也不知道同心到什么程度算同心,不同心到什么程度算不同心。
3、同心的要求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可以并且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加工方式和设备。
所以,如果有这么个要求,就应该按位置公差的标准标注方式,标注一个明确清晰、有数量的、干机械的人都认识的同轴度。

再说"批量生产",多大的批量?要求的节拍是多少?采用什么设备?之后才能谈"如何设计工装"。

假设:普通碳钢材料,按刀具能力,36mm孔的切削时间可在2sec以内。如果有足够的批量确实需要实现这个节拍,可采用专用双头镗床。如果:假设和前一个如果都成立,只要愿意并且能够付出足够的专机制造费用,同轴度可以做到没有量具、检具能够查出偏差。采用这个方案时,所谓"工装",实为夹具,结构可以简单到一对V型钳口,但精度要求支付相当的费用。

好了,绕一大圈,恐怕早有人不耐烦了。结论是:没有批量的数量概念,没有同轴度的数值概念,没有工艺设计,没有设备选型方案,“如何设计工装”无从谈起。要谈的话,先回答好前面这些问题。很可能的情况是,回答了这些问题,如何“设计工装”将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正一反2把内孔镗刀先把内孔加工到位,切断。内涨,以D36尺寸作为定位面车外圆到尺寸。还请指正

业余。。精车尺寸先加工。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次装夹车出来的,怎么测量靠卡盘那边台阶的尺寸啊?

三点内径千分尺试试,不行的话只能拿下来测量重点是同轴度的要求是多少?同轴度的精度决定零件的工艺

网友:
总长124,5丝同轴度,直接上纵切车床一道工序干下来毫无压力

网友:
批量生产也要看量有多大,车外圆(适当控制外圆的圆柱度,以保证后序的装夹精度)--夹外圆车内孔,批量不大的话可以掉头车,夹头做好一点,0.05可以保证。批量大的话就做反镗刀,34的内径,124长,这个刀杆肯定要好,不然肯定让刀的,所以批量小的话,弄刀杆不划算。

网友:
批量如果够大,建议考虑一夹到位;如果无合适刀具,第二夹镗软爪夹D40的外圆(避开孔口10mm位置)加工另一端沉孔,0.05没有多大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坯内径35mm,两头还有34mm的内孔尺寸,请问如何加工,毛肧是不是应该小于34mm吧

内孔好像是33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头要求同心”,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这么说的理由——
1、即使没这句话也没人会故意把两头做的不同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