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分度盘与分割器的精度与区别

楼主(2017-02-28):
       有点搞不懂,用在精密的转盘式结构中,12个工位。 是该选用分度盘好呢还是分割器好???
       有些说分度盘好,有些说分割器好。想请教下各位大神:这两种到底哪个精度高,哪个好呢?
       或者大家讨论下!谢谢!(分度器指电动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看负载吧?我用分割器的多  精度的话    可以选择的  有高精度和低的   看你节拍和负载  要求

网友:
我的理解分度盘精度要高于分割器。
分度盘倾向度数细分,分割器倾向结构(这句话有点绕啊!)
分度盘已经达到功能部件的地位了,分割器还是算个结构吧。

网友:
分度盘为蜗轮-蜗杆付结构,分割器要看是哪种结构了。如果是凸轮结构,那肯定分割器好。其它结构要对比出厂技术数据才能定夺。

网友A:
分割器价格优于分度盘,传动方式分割器可以直接用普通马达,但是分度盘你需要伺服。
负载方面分割器也要大一些。
但是分割器只能是几工位就是几工位,不像分度盘可以万能角度。
我们是卖分割器的,现在用分割器方面的比较多

网友:
具体看使用场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割器价格优于分度盘,传动方式分割器可以直接用普通马达,但是分度盘你需要伺服。
负载方面分割器也要大 ...

、大神领教了··

网友:
学习了,涨知识面了

网友(2017-07-05):
一直混淆
请问机床上的回转工作台和分度盘是一回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割器价格优于分度盘,传动方式分割器可以直接用普通马达,但是分度盘你需要伺服。
负载方面分割器也要大 ...

分割器便宜吗?我们买的分割器好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