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合适的数控刀具

楼主(2017-02-28):
         铣削刀具的选择是数控加工工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影响数控机床的加工效率,而且直接影响零件的加工质量。由于数控机床的主轴转速及范围远远高于普通机床,而且主轴输出功率较大,因此与传统加工方法相比,对数控加工刀具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精度高、强度大、刚性好、耐用度高,而且要求尺寸稳定,安装调整方便。
         数控刀具是提高加工效率的先决条件之一,它的选用取决于被加工零件的几何形状、材料状态、夹具和机床选用刀具的刚性。应考虑以下方面:
    (1)根据零件材料的切削性能选择刀具。如铣削高强度钢、钛合金、不锈钢零件,建议选择耐磨性较好的可转位硬质合金刀具。
    (2)根据cnc数控机床零件的加工阶段选择刀具。即粗加工阶段以去除余量为主,应选择刚性较好、精度较低的刀具,半精加工、精加工阶段以保证零件的加工精度和产品质量为主,应选择耐用度高、精度较高的刀具,粗加工阶段所用刀具的精度最低、而精加工阶段所用刀具的精度最高。如果粗、精加工选择相同的刀具,建议粗加工时选用精加工淘汰下来的刀具,因为精加工淘汰的刀具磨损情况大多为刃部轻微磨损,涂层磨损修光,继续使用会影响精加工的加工质量,但对粗加工的影响较小。
    (3)根据加工区域的特点选择刀具和几何参数。
         在零件结构允许的情况下应选用大直径、长径比值小的刀具;
        切削薄壁、超薄壁零件的过中心铣刀端刃应有足够的向心角,以减少刀具和切削部位的切削力。加工铝、铜等较软材料零件时应选择前角稍大一些的立铣刀,齿数也不要超过4齿。
       选取刀具时,要使刀具的尺寸与被加工工件的表面尺寸相适应。生产中,平面零件周边轮廓的加工,常采用立铣刀;铣削平面时,应选硬质合金刀片铣刀;加工凸台、凹槽时,选高速钢立铣刀;加工毛坯表面或粗加工孔时,可选取镶硬质合金刀片的玉米铣刀;对一些立体型面和变斜角轮廓外形的加工,常采用球头铣刀、环形铣刀、锥形铣刀和盘形铣刀。
    在数控机床进行自由曲面加工时,由于球头刀具的端部切削速度为零,因此,为保证加工精度,切削行距一般很小,故球头铣刀适用于曲面的精加工。而端铣刀无论是在表面加工质量上还是在加工效率上都远远优于球头铣刀,因此,在确保零件加工不过切的前提下,粗加工和半精加工曲面时,尽量选择端铣刀。另外,刀具的耐用度和精度与刀具价格关系极大,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好的刀具虽然增加了刀具成本,但由此带来的加工质量和加工效率的提高,则可以使整个加工成本大大降低。
    在cnc加工中心上,所有刀具全都预先装在刀库里,通过数控程序的选刀和换刀指令进行相应的换刀动作。必须选用适合机床刀具系统规格的相应标准刀柄,以便数控加工用刀具能够迅速、准确地安装到机床主轴上或返回刀库。编程人员应能够了解机床所用刀柄的结构尺寸、调整方法以及调整范围等方面的内容,以保证在编程时确定刀具的径向和轴向尺寸,合理安排刀具的排列顺序。

网友A:
不错,这文章写得还是有2一定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文章写得还是有2一定价值的。

一些使用过程中总结的心得

网友(2017-03-31):
嗯嗯  自己的心得。顶一下

楼主:
帖子中的图片就是典型性刀具的加工范围,可以参考的

网友B:
机床刚性、加工材料、图纸技术要求、冷却条件等等因素决定着刀具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刚性、加工材料、图纸技术要求、冷却条件等等因素决定着刀具的选择。

选刀具是门学问,能合理使用也是一门学问,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刀具是门学问,能合理使用也是一门学问,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很多操作工对切削三要素都不明白,刀片和上面的切削参数更不会看,刀具使用寿命、工作效率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操作工对切削三要素都不明白,刀片和上面的切削参数更不会看,刀具使用寿命、工作效率一塌糊涂。

虽然他们不会用刀具,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工资少,聘一个大工会花很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