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翻转机构怎么设计

楼主(2017-03-01):
图片中左右二个工作台,在中间设计一个机构(替代图片中那个黄色球),将左边那个灰色圈,翻个面放到右边台子那个灰色圈位置上去。
相关资料
1,灰色圈为钢件,单重40Kg,外径600,厚度20
2,节拍  :3秒内完成动作
3,黄色球只是表示翻转机构的位置
4,所有位置照图不能变(包括灰色圈上那缺口)

网友:
这个难度不大啊。

网友A:
吸——翻——吸——放

网友(点评):
40kg,吸到你吐血!

网友(点评):
吸那得看材质!要是能磁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翻——吸——放

這樣三秒/pcs緊張

网友(点评):
节拍不是问题

网友B:
缺口的位置有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口的位置有要求么?

缺口位置,照图不变变

网友:
应该包含,取料 提升 旋转 抓具旋转定位  下降 放料  然后空载过程 提升 旋转 抓具旋转定位  下降 取料 在加上40kg的重量 中间球体的位置空间要考虑足够大

网友C:
机构上面感觉X、Y两个移动,加上Z向一个转动自由度就够了。执行机构用电机会不会太奢侈,但用气动启停冲击有点大。40kg的负载,厚度20,用电磁吸盘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构上面感觉X、Y两个移动,加上Z向一个转动自由度就够了。执行机构用电机会不会太奢侈,但用气动启停冲击 ...

问题是吸入后,还要翻转进行,并且要准确定位到右边那砧板上

网友D:
大侠,如图,这个思路可以不

网友E:
用机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吸入后,还要翻转进行,并且要准确定位到右边那砧板上

顶一下!
翻转机构,想到的就是曲柄滑块机构,但是感觉太复杂,空间也许放不下。

网友F:
挺难,这么重的零件要在3秒内完成!
现在的国产加工中心换刀动作都得3秒,慢的跑到5秒了。
即使设计成功了,机械手的刚性得有多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如图,这个思路可以不

按三等份布置,以X轴作翻转,刚好是完成位置确定,这是必需的
问题是,翻转后工装以Z轴看,从产品的上面转到了产品的下面去了,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放到右边砧板上去啊?

网友:
各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
偏下机构加平行四边行机构,翻转和角度独立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吸——翻——吸——放

这么行不

网友:
40kg不轻,,机构疲劳强度很大,3秒周期有点难度。需要两个电磁吸来切换面X向来移栽。

网友(点评):
3秒可以是步!周期可以是3地N倍

网友:
学习了,不过真的3秒时间有点短,感觉17楼大侠结构相对应该比较便宜。而且比较方便。就是实际上应该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行不

这样原理上可以通过,但是太高,并且那个角度对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如图,这个思路可以不

缺口台阶定位是必需的,但是,具体到工装设计时怎么去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挺难,这么重的零件要在3秒内完成!
现在的国产加工中心换刀动作都得3秒,慢的跑到5秒了。
即使设计成功 ...

换刀机构值得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机器手

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挺难,这么重的零件要在3秒内完成!
现在的国产加工中心换刀动作都得3秒,慢的跑到5秒了。
即使设计成功 ...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三等份布置,以X轴作翻转,刚好是完成位置确定,这是必需的
问题是,翻转后工装以Z轴看,从产品的上面 ...

翻转我是这么想,比较笨的方法——看图,估计你都想到了

至于【缺口台阶定位是必需的,但是,具体到工装设计时怎么去实现?】
我想让产品转半圈或1圈,但是有个限位的工装不跟着装,那产品转到位自然打滑靠在工装面了

网友:
学习学习看思路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行不

这结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三等份布置,以X轴作翻转,刚好是完成位置确定,这是必需的
问题是,翻转后工装以Z轴看,从产品的上面 ...

在放置时候可否做个套筒让他自由落体呢。我只是随便说说哦!

网友:
不知道怎么评论,给我的第一感觉,难点是3秒,3秒,3秒,现在的动作次数太多了,2楼说不难,真的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