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inventor可以从曲面拉伸吗?

楼主(2017-03-01):
为了做一个不规则零件的下部靠模,已经有了客户提供的STP文件.我用了10年的inventor有办法画出来吗?
我用的inventor2016.

网友A:
你现在有的条件是啥?要做的结构是啥?您要明说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有的条件是啥?要做的结构是啥?您要明说才好

您好陈老师,图1内黄色的就是客户的产品,我已经用灌注把它弄成实心的了.然后外面用一个铁块把它包进去.
图2就是用衍生把内部的给剪切掉了,但是上方的还在,怎么去除掉上方的材料?

我的目的就是做一个托模,就是产品可以从上往下垂直的放进去.

网友A:
这个...
我有点儿糊涂。
1)您没必要搞成实心,曲面一样能切割模型。
2)产品可以从上往下垂直的放进去,托模开口面是您依据产品事先就确定的,您却要后来切掉。
咋回事?
是不是您不熟悉这类工装设计的过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我有点儿糊涂。
1)您没必要搞成实心,曲面一样能切割模型。

是的,是不熟悉...之前零件都很简单...客户只提供一个零件3d,让我们在下面设计一个托模...
是不是有简单的办法我没想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不熟悉...之前零件都很简单...客户只提供一个零件3d,让我们在下面设计一个托模...
是不是有简单 ...

把原始模型发上来,明天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始模型发上来,明天我试试看

头疼...我新到一个公司,内部文件都是加密的不能往外发...最多就是截图.....

我再想想办法...

网友:
原理和塑料模分模一样,具体软件怎么操作自己研究

网友(点评):
你好,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疼...我新到一个公司,内部文件都是加密的不能往外发...最多就是截图.....

我再想想办法...

转成stp是不加密的,我们也一样,都是加密的。。你试试看

网友(点评):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始模型发上来,明天我试试看

在附件里,陈老师,您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附件里,陈老师,您给看看

楼主:
这下应该可以打开了,这个图标上没有锁

网友A:
按您的设计想法:外面用一个铁块把它包进去。
我以为可以这样做:
1)打开原型文件,产生原始的Inventor零件模型 00.IPT

2)建立新的装配,装入00.IPT,得到01.IAM。目的是利用包覆面提取功能,产生实心的实体模型,结果是02.IPT。箭头指出了已经封闭的孔洞

3)在这个基础上,创建多实体成员“铁块”,然后利用合并功能挖出腔体,结果见03.IPT

4)之后,切掉不需要的部分,给碍事的结构挖出避让空间,就是04.IPT的样子。例如箭头指出的避让原型耳座的结构

最后将双方装配在一起,看还有什么问题,这就是05.IAM。

相关模型在ZIP文件中,解压即可。Inventor2017版本的。
但是我不认为这样设计是对的。
应当是根据加工的需要,受力的状态,支撑定位几个点,夹紧几个点。如果这样全面卡入,有可能放得进去,你就拿不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您的设计想法:外面用一个铁块把它包进去。
我以为可以这样做:
1)打开原型文件,产生原始的Inventor ...

网站告诉我:今天我已经不能上传文件。明天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您的设计想法:外面用一个铁块把它包进去。
我以为可以这样做:
1)打开原型文件,产生原始的Inventor ...

非常感谢陈老师! 您的思路我明白了,我自己去试试先.

实际工况也如您所说不是一整个,那样不好加工,就分成左中右三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