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批量执行宏

楼主(2017-03-01):
各位大大好,在网上找到一个可以批量打开SW零件的宏,代码如下:

Sub Test()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PartPath = "D:\Project\" '设定目录
PartFileName = Dir(PartPath & "*.sldprt") '搜寻首个零件档案名称
Do Until PartFileName = "" '直至搜寻到空值
Set Part = swApp.OpenDoc(PartPath & PartFileName, 1) '开启零件
'加入所需语句
'.
'.
'.
'.
Part.Save '保存
swApp.CloseDoc (PartFileName) '关闭零件
PartFileName = Dir '搜寻下一个零件档案名称
Loop '循环搜寻
End Sub

可是却只能打开零件,装配体和工程图就不能打开了,哪位大大可以帮忙改一下,使其可以打开文件夹中的SW所有的三种文件,在此拜谢!!!

网友A:
劝你到三维网和开思找,那里有几位研究宏的大神。
还有为什么要批量打开零件文件,屏幕能装的下吗

网友B:
从第三行开始,每行的part楼主没看到么?替换成工程图和装配体就好。不知道怎么敲代码就自己录制宏,看一下就明白了,VBA很简单的

网友:
论坛solidworks专家级两位楼上大侠到齐了

网友C:
这个难道不是图中圈住的改为"slddrw"和"sldsa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劝你到三维网和开思找,那里有几位研究宏的大神。
还有为什么要批量打开零件文件,屏幕能装的下吗

谢谢你
  批量打开的用处是加入其他录制的宏,可以执行批量操作,提高工作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第三行开始,每行的part楼主没看到么?替换成工程图和装配体就好。不知道怎么敲代码就自己录制宏,看一下 ...

那如何才能将打开三种文件的代码整合到一个宏里面?望大侠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难道不是图中圈住的改为"slddrw"和"sldsam"吗?

只是更改这个还不行的,要配合着更改下面的那 1    分别对应1  2  3
  但是我想能不能将打开三种文件的代码整合到同一个宏中

网友D:
用 Select Case 做篩選循環,
不過如下宏只是做零件,裝配件及工程圖的叫出再關閉,沒實質意義.

'
' 在某文件路徑下批量開零件,裝配件及工程圖
' sc liang 2017/3/4
' 測試版 2012 sp4
'

Dim nErrors          As Long

Dim nWarnings        As Long

Sub Test()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swModel = swApp.ActiveDoc

    path = "D:\Project"   '存檔路徑
    sFileName = Dir(path & "*.sld*") '取出SW文件
'循環開檔
     Do Until sFileName = ""
        Type_ = Right(sFileName, 3)    '取得SW文件擴展名後三位
        Select Case Type_ '判定SW文件型式

'開零件檔並存檔
            Case "PRT"

               Set swModel = swApp.OpenDoc6(path + sFileName, swDocPART, swOpenDocOptions_Silent, "", nErrors, nWarning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Part.Save

'開組件檔
            Case "ASM"

                Set swModel = swApp.OpenDoc6(path + sFileName, swDocASSEMBLY, swOpenDocOptions_Silent, "", nErrors, nWarnings)
'開工程圖

            Case "DRW"
                Set swModel = swApp.OpenDoc6(path + sFileName, swDocDRAWING, swOpenDocOptions_Silent, "", nErrors, nWarnings)

        End Select
        Set swModel = Nothing

        swApp.CloseDoc (sFileName)

        sFileName = Dir   '同路徑取出下個SW文件檔名
    Loop
End Sub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何才能将打开三种文件的代码整合到一个宏里面?望大侠指教

方案1:If…Then…Else 语句
方案2:Select…Case 语句
方案3:Do…Loop 语句
方案4:For…Next 语句
方案5:While…Wend 语句
方案6:……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方案1:If…Then…Else 语句
方案2:Select…Case 语句
方案3:Do…Loop 语句

回復魍元帥,是的如所述就看哪種判斷比較簡易書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復魍元帥,是的如所述就看哪種判斷比較簡易書寫了!

我喜欢用if,简单暴力,哈哈

楼主:
回復魍元帥
     大侠留步,能否请求您抽空帮忙把我的这个写一下,虽然知道您的那几个建议一定是金玉良言,无奈我就是个宏白痴呀。。跪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 Select Case 做篩選循環,
不過如下宏只是做零件,裝配件及工程圖的叫出再關閉,沒實質意義.

ryouss 大大:
     感谢您,我是这样想的,这个宏是没有意义,如果在打开文件之后和保存文件之前,加入了自己录用的宏的话, 就可以批量完成自己的操作了。
     如果我要这样做的话,我应该在您的这个代码的什么位置进行插入呢?
     望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ryouss 大大:
     感谢您,我是这样想的,这个宏是没有意义,如果在打开文件之后和保存文 ...

最好是舉個實例來討論比較實際!

网友(2018-05-10):
楼主,你这段代码有问题,根本运行不起来的。

网友(2018-12-17):
方便实用,好东西

网友(2021-03-05):
这个好用吗,不敢用啊

网友:
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1-07-15):
观摩一下

网友(2021-09-29):
有个使用场景,现在我使用的图号分离宏需要打开零件才能进行属性修改,每次在装配体里多修改几个零件名称或者新做零件就会忘了改属性,如果可以批量打开零件,然后中间插入执行图号分离宏的工具执行,就可以自动帮我一次性修改零件属性了(但是俺不会写,有没有大佬帮帮忙呜呜呜)

网友E(2021-11-28):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sldPath As String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Sub Test()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ldPath = "C:\Users\kbisi\Desktop\实验\" '设定目录

swFileName = Dir(sldPath & "*.sld*")  '搜寻首个零件档案名称
If UCase(Right(swFileName, 3)) = "PRT" Then swFileTYpe = 1
If UCase(Right(swFileName, 3)) = "ASM" Then swFileTYpe = 2

Do While swFileName <> ""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swDoc = swApp.OpenDoc(sldPath & swFileName, swFileTYpe) '开启零件

Set swModel = swApp.OpenDoc6(sldPath & swFileName, swFileTYpe, swOpenDocOptions_Silent, "", longstatus, longwarning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Call plmain

'

Part.Save '保存%
swApp.CloseDoc (swFileName) '关闭零件

If swFileName = "" Then Exit Do

swFileName = Dir '搜寻下一个零件档案名称0

Loop '循环搜寻
End Sub
按F8一行看程序错误为什么老是跳过Then swFileTYpe = 2

网友: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sldPath As String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Sub Test()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ldPath = "C:\Users\kbisi\Desktop\实验\" '设定目录

swFileName = Dir(sldPath & "*.sld*")  '搜寻首个零件档案名称
If UCase(Right(swFileName, 3)) = "PRT" Then swFileTYpe = 1
If UCase(Right(swFileName, 3)) = "ASM" Then swFileTYpe = 2

Do While swFileName <> ""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swDoc = swApp.OpenDoc(sldPath & swFileName, swFileTYpe) '开启零件

Set swModel = swApp.OpenDoc6(sldPath & swFileName, swFileTYpe, swOpenDocOptions_Silent, "", longstatus, longwarning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Call plmain

'

Part.Save '保存%
swApp.CloseDoc (swFileName) '关闭零件

If swFileName = "" Then Exit Do

swFileName = Dir '搜寻下一个零件档案名称0

Loop '循环搜寻
End Sub

网友: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sldPath As String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Sub Test()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ldPath = "C:\Users\kbisi\Desktop\实验\" '设定目录
swFileName = Dir(sldPath & "*.sld*")  '搜寻首个零件档案名称
If UCase(Right(swFileName, 3)) = "PRT" Then swFileTYpe = 1
If UCase(Right(swFileName, 3)) = "ASM" Then swFileTYpe = 2
Do While swFileName <> ""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swDoc = swApp.OpenDoc(sldPath & swFileName, swFileTYpe) '开启零件
Set swModel = swApp.OpenDoc6(sldPath & swFileName, swFileTYpe, swOpenDocOptions_Silent, "", longstatus, longwarning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Call plmain
Part.Save '保存%
swApp.CloseDoc (swFileName) '关闭零件
If swFileName = "" Then Exit Do
swFileName = Dir '搜寻下一个零件档案名称0
Loop '循环搜寻
End Sub   老是被跳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E: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sldPath As String

希望可以得到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sldPath As String

和楼主一样打不开装配体

网友(2022-02-10):
多少积分可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希望可以得到解答

无法打开装配体文件,是因为你把文件类型判定的语句放在循环外了,挪到do...loop内即可,那个call语句调用了什么?用不上可以先屏蔽。
经过测试,下面的程序可正常打开零件和装配体

' ******************************************************************************
' 读取指定目录下的Prt/asm文件,关闭
' ******************************************************************************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Dim sldPath As String
Const sldPath As String = "E:\3Dtest\BOM1\"  '设定目录

Sub main()

    Set swApp = _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wFileName = Dir(sldPath & "*.sld*")

    Do While swFileName <> ""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If UCase(Right(swFileName, 3)) = "PRT" Then swFileTYpe = 1
        If UCase(Right(swFileName, 3)) = "ASM" Then swFileTYpe = 2

        Set swModel = swApp.OpenDoc6(sldPath & swFileName, swFileTYpe, swOpenDocOptions_Silent, "", longstatus, longwarning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Call plmain
        'Part.Save '保存
        swApp.CloseDoc (swFileName) '关闭零件
        If swFileName = "" Then Exit Do:
        swFileName = Dir '搜寻下一个零件档案名称
    Loop '循环搜寻

End Sub

网友(2024-01-07):
能提供你成功运行的一个代打为参考吗我的一直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