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拖拉机上拉杆这种结构的零件吗,具体叫什么?

楼主(2017-03-01):
      我需要设计一个平行四杆结构,实现机器的水平升降,但是由于加工的精度问题,导致一对互相平行的杆长短不一致,无法实现水平,所以现在想将其中一条杆换成拖拉机上拉杆这种结构,它是由一对旋向相反的螺杆和中间的螺套组成的,只要转动中间的螺套就可以轻松调节长短,由于加工比较麻烦,想直接买这类现成零件,但不知道它的名称,所来来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两端的查询鱼眼球头轴承,正反牙纹。配正反牙螺母。中间链接杆可以自己做。

网友:
自润滑杆端关节轴承,有标准的东西,中间一段自己做。

网友:
带着你的照片到汽配市场去找。

网友:
鱼眼接头

网友:
杆端关节轴承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的解答

网友(2017-05-24):
这就叫拉杆,汽配城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