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知道皮带流水线的,请赐教

楼主(2017-03-01):
最近公司要做一条30M长的皮带流水线,总宽度不超过480mm。脚架加线体高度不超过280mm。总载重200KG左右
请问:1.线体用型材做可不可以(因为比较长,不知道受力够不够),还是用槽钢或折弯钣金?
           2.主动滚筒和从动滚筒应该加工成多大直径的?
           3.PVC皮带线至少用多厚的(因总宽度只有480mm,皮带最多宽度只有400mm,怎么才能保证受力足够)?
           4.镀锌托盘最好做成多长一块?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铝型材即可

楼主:
铝型材用多大的?40*80还是40*120,每条就6M长,线体总长30M,接在一起径向力够吗?(40*120型材1000左右一条,老板还要我控制成本)
滚筒做多大直接比较合适呢?
谢谢!

网友A:
自己算载荷,不够就多加几个支撑脚,型材虽然6m但可以接长,中间要加不少从动轮放置皮带下坠.

网友B:
我搞过皮带流水线,就是PU革那类。也就是我们大多数穿过的那仿真皮。
你就皮带,更简单,18吨下料机,再配贴皮压机,烘道、输送线
有意把你的要求发,邮址LWMXX@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算载荷,不够就多加几个支撑脚,型材虽然6m但可以接长,中间要加不少从动轮放置皮带下坠.

谢谢!型材可以接,中间加上托辊,下托辊就可以了。那滚筒直径怎么计算确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搞过皮带流水线,就是PU革那类。也就是我们大多数穿过的那仿真皮。
你就皮带,更简单,18吨下料机,再配 ...

已发送,请帮忙看看!

网友C:
用铝型材,或者冷拉的c型刚,热轧态的c型钢钢也行,厚度在3mm,pvc带选用3-4mm有耐磨的,滚筒直径一样,选用60-80mm即可,要加涨紧轮的,基本上就ok了

网友C:
还有你的镀锌托板可以做到1.5m-2m,托板与托板之间要有从动滚筒,托板与滚筒之间距离大概一手掌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铝型材,或者冷拉的c型刚,热轧态的c型钢钢也行,厚度在3mm,pvc带选用3-4mm有耐磨的,滚筒直径一样,选 ...

谢谢! 因高度空间不够,加上脚架都不能超过280mm,滚筒直接60-80会不会打滑?高度限制了,加涨紧轮的话,电机只能安在中间位置。空间不够吧。我是想用空心轴减速电机,直接安在主动轴上,这样的话主动轴应该做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的镀锌托板可以做到1.5m-2m,托板与托板之间要有从动滚筒,托板与滚筒之间距离大概一手掌长就可以了

恩!谢谢。拖板中间加托辊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因高度空间不够,加上脚架都不能超过280mm,滚筒直接60-80会不会打滑?高度限制了,加涨紧轮的话 ...

你的物料属于什么性质的,散状,还是固体的,固体的可以放到100.看你空间也不是很大。还有这东西的轴做到20mm也就够了,调质处理下,涨紧轮肯定是要的,安装在主动轮或者从动轮的一层,皮带的下方,向上定就可以了空间什么的肯定是有的。如果需要调速可以用变频器加电机来控制,电机可主动轮的连接方式,根据电机的摆放可以选择,链传动或者,星型联轴器(几十块钱一个)。你发个图片看看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物料属于什么性质的,散状,还是固体的,固体的可以放到100.看你空间也不是很大。还有这东西的轴做到 ...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531824\QQ\WinTemp\GE\3E3B4F00-BD3F-4321-B075-C3BB433A2BE8.jpg  安装空间比较小,主要就是传送废渣,固体,不重。上面只是画了个简图。

网友:
载重很小,但是考虑线很长;总体是否能做成板链形式的,侧板用钣金折弯;现在板链线很成型,都是标准设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空间比较小,主要就是传送废渣,固体,不重。上面只是画了个简图。

每米承重是多少,不超过100kg/m,滚筒就不要搞大

网友(2017-06-05):
最好是皮带中间加T型导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