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套和油压过盈安装的区别

楼主(2017-03-01):
        热套和油压过盈安装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一般轴承内孔过盈会采用热套,其它应用列子呢,设计的时候如何确定选用哪种安装方式。

网友:
我没有查资料,我个人觉得一个是跟你设计的结构有关系,有些结构可能热套过后尺寸没有恢复时容易跟别的零件产生干涉导致损坏,就要采用油压,另一个应该跟过盈量有关系吧。还有轴承不只是热套,小轴承用油压或者敲击装配还是很多的,大轴承很多都是热装。

网友:
油压一般是对付锥孔轴承的安装和拆卸,特别是大直径的。

网友:
大的轴承用热套的比较多,小一些的轴承油压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