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主轴电机为什么不转,偏要手动下才运转呢

楼主(2017-03-01):
雕刻机主轴电机为什么不转,偏要手动下才运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在正常的检测下都是正常运转的,就是上雕刻机之后不行了

这么看电机应该可以排除了,故障点在控制系统或者机械结构上了,或者是机械传动阻力大。

网友A:
机构死点?还是电机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构死点?还是电机老化了?

不可能啊,这是刚刚维修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啊,这是刚刚维修过的

不会是像我客户的电工似的,把原装的日本电机“检修”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像我客户的电工似的,把原装的日本电机“检修”坏了

可是在正常的检测下都是正常运转的,就是上雕刻机之后不行了

楼主:
我估计也是,再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