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打开wrl格式文件

楼主(2017-03-01):
用一个选型软件导出图形,只能导出wrl,DWG,DXF格式文件,我需要导出来的三维模型,导出来之后,是三维的只有wrl格式的文件,但是这个格式的文件,选不中面,无法进行任何处理,拖不动,选不中,请大侠们指点一下,我需要把wrl格式怎么转换,才能在sw中正常使用?

网友:
用maya或max打开另存

网友(点评):
maya没有,max不好使

网友A:
你思路就是错的,选型软件由于许可关系,有些专门的三维软件格式不能导出,但中间格式stp还是可以导出的,最不济导出DWG/DXF格式,自己建模,你志出wrl格式算怎么回事。那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
去这个网站,http://www.mohou.com/tools/stlconverter.html 3D文件格式转换,支持支持step、iges、brep、ply、3ds、obj、wrl 转换为STL格式
STL格式也可以被solidworks打开

Deep Exploration是款功能强大的3D文件格式转换软件,它能将各种三维设计软件的文件转换成彼此兼容的格式。DeepExploration可以导入预览VRML的wrl、vrml格式文件,Viewpoint的mtx、vpp格式文件;可以转换导出Shockwave3D文件(w3d格式)、VRML场景世界文件(wrl、vrml)、Viewpoint媒体全部的文件格式。
软件下载地址:http://www.cr173.com/soft/100983.html

最后是solidworks可以直接打开VRM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思路就是错的,选型软件由于许可关系,有些专门的三维软件格式不能导出,但中间格式stp还是可以导出的, ...

我这个选型软件导出的格式是PXPZ后缀的。。。另外支持的导出格式只有wrl,dxf,dwg,真的不是我想导出wrl的,实在没办法
不过多谢你的指点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