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6m,跨距4m的两条直线导轨怎么安装?

楼主(2017-03-01):
如题,目前需要行程6m 跨度4m的两条直线导轨:
1, 怎么设计安装基础? 导轨长度6m是四根1.5m的导轨拼接而成
2,安装的时候怎么保证单条导轨自身的直线度,怎么保证两条导轨的平行度
3,运动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只要保证能顺畅滑动,不会出现两个导轨别死的情况即可

欢迎讨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1,安装基准按正常的线轨出定位台就行,拼接导轨厂家会给你拼接装配工艺的,订货时必须说明那几个根拼接在一起,以及拼接顺序,会给拼接安装图。
2,楼主两条线轨是装在一个基体上还是分开的?每条线轨自身直线度靠定位台加工精度保证。
3,一条作为主导轨,定位,导向用,另一条作为副导轨,副导轨要用调整块定位,做到可调,装配时可用大理石平尺百分表推。
4,装这个得有完整的装配工艺指导,不然现场随便装完很容易别死。
5,另外就是你两边进给同步要做好。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安装基准按正常的线轨出定位台就行,拼接导轨厂家会给你拼接装配工艺的,订货时必须说明那几个根拼接在 ...

1,两根导轨跨度太大,基体做成一体是不是不太可能?初步设想是基体分开,或者两个导轨都安装在地面上,但是怎么保证两根导轨安装基体的平面度呢?
2,就算单边的基体,估计也没法成一体,应该也是多段拼接的,那怎么保证拼接出来的基体平面度呢?
3,你提到的副轨调整块大概是怎么设计的?
4,因为跨度太大,而且结构刚度没法做得很好,确实准备采用双边伺服同步驱动,所幸运行速度不要求很快。

由于以前从来没做过这么大的设备,所以问题比较多,比较小白,请见谅。

网友(点评):
1,正常都是分开的,只能靠调整垫铁调整。

网友(点评):
2,基体拼接平面度可以拼接后再上铣床铣一刀

网友(点评):
3,有卖的

网友(点评):
4,4米的跨度,楼主又要用线轨,现在看来得是双驱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1,两根导轨跨度太大,基体做成一体是不是不太可能?初步设想是基体分开,或者两个导轨都安装在地面上, ...

关于第2点,6m长的轨道安装基体至少6m的长度,再上铣床可行吗?

网友(点评):
楼主知道有10米,14米的龙门铣吗?它们的床身可都不是一节,是由好几接对接的。

网友(点评):
这又扯出来一个大型设备床身对接工艺,月扯越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于第2点,6m长的轨道安装基体至少6m的长度,再上铣床可行吗?

你说的这些大型设备我不太了解,谢谢你的解答。只是目前我做的这个设备希望基体不要太笨重。。。

网友(点评):
那就做好双驱同步,先一边固定,一边挂上螺钉慢慢调,也能调出来。

网友:
我们现在做的设备就是6m长的基座,跨度只有1、5米。基座是分成两端3米的拼接的,拼接好之后上龙门加工中心把线轨安装面加工出来,是可以保证安装面水平的。安装的时候先把基座调水平,然后安装线轨。如果精度不高的话,另外一条线轨安装就很简单了,做一个小车,固定在两个线轨滑块上,然后边推小车边锁紧另外一条线轨,我们的就是这么安装的,使用起来一点都不卡顿,也不存在别死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安装基准按正常的线轨出定位台就行,拼接导轨厂家会给你拼接装配工艺的,订货时必须说明那几个根拼接在 ...

精辟

网友(2017-05-27):
我在想,这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吗,定位点多打一些,不就行了?

网友:
个人  愚见     就几根导轨   第一根导轨 打直线度 最好是有参考基准的   比如大理石平台  或平面基准    其余以第一条为基准  这样打出来的导轨不会太差但要求第一根导轨滑块是预压的 这样精度有保障
!!

网友:
把几条轴线找出不就行啦

网友(2017-09-04):
可以装配出来的,有准直仪打出直线度,再打另外一条就可以

网友:
这种情况激光切割机上都是这种,用加工中心加工两条间距4米的安装基准止口,打直线导轨螺丝孔,要求不高直接安装就行,有要求可以用激光追踪仪建坐标系检测

网友(2018-11-01):
还有一点就是等高  我们有设备可以打出两导轨的直线度以及平行且等高 加我微信17600883446 详细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