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冷热时效的区别

楼主(2017-03-01):
跪求各位大侠出来聊聊铝合金冷热时效的区别,企业里总是接触到铝合金冷热时效,至今没有理解!

网友:
是自然失效和人工失效的区别吗?

网友:
时效处理指金属或合金工件经固溶处理,从高温淬火或经过一定程度的冷加工变形后,在较高的温度放置或室温保持其性能,形状,尺寸随时间而变化的热处理工艺。一般地讲,经过时效,硬度和强度有所增加,塑性韧性和内应力则有所降低。不知道你说的冷热失效是不是题目没表达清楚,时效肯定是先加热后,再缓慢降温的过程啊。

网友:
没听说过冷热时效这个术语。

网友:
GB/T 1173一2013 铸造铝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