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怎样解决机器人关节柔性问题的

楼主(2017-03-01):
机器人因采用谐波减速器,谐波减速器本身刚度偏低,会造成机器人关节柔性,在启动和停止造成末端抖动,影响定位精度,这种现在都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

网友A:
谐波减速器上接的伺服电机,在运动过程中,伺服电机会有加减速的方式解决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波减速器上接的伺服电机,在运动过程中,伺服电机会有加减速的方式解决该问题

电机的控制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在高速情况下,末端抖动还是很明显

网友:
加大电机转矩匹配

网友B:
请问,设计那个品牌的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设计那个品牌的机器人?

scara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