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刻字问题,无法打开自己另存的DWG格式文件!

楼主(2017-03-01):
需要在零件实体上刻字,在Drawing中创建文本,然后另存为DWG及DXF另种格式,然后再用CATIA打开故障,无法正常打开,怎么能解决,请教各位!!!!!!

楼主:
自顶,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查版本高低吧

网友(点评):
我用了各种版本的最低保存的2000版本的DWG,DXF 都打不开呀!

网友:
直接在3d中创建文字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能创建中空的字体吗?

网友(点评):
有字体库就可以

网友:
我们之前有试过在drw里面直接写好,然后用什么命令把它变成中空的字体,就直接拷到3D里面的,但是我现在没有catia,忘了那个命令叫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