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大型风力发电机主轴轴承和偏航轴承型号类型

楼主(2017-03-01):
请各位大神给点建议 选什么类型轴承,给个型号参考 谢谢

楼主:
求大神支招 毕业论文需求

网友:
都是专用轴承:
偏航轴承:采用单排四点接触球转盘轴承或双排四点接触球转盘轴承
主轴轴承:主轴轴承一般为调心滚子轴承,亦有采用大锥角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大多数叶轮主轴是由两个调心滚子轴承支承。
具体型号还要看你具体轴直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