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选型时是否要计算负载惯量

楼主(2017-03-01):
伺服电机选型时折合到电机轴上的负载惯量要小于等于3倍电机转子惯量。那么异步电机有没有惯量的要求,是不是异步电机可以采用反接制动等制动方式,所以不需要考虑惯量的问题。

网友A:
1,考虑惯量时更多的是关注相应时间,加速度等动态性能。
2,使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地方对这些性能要求不敏感,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不要考虑。

网友:
特殊工况要考虑的

网友:
一般不考虑,特殊情况要

网友:
有一次联轴器十字断,,,,电话打到电机厂问过堵转转矩和最大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考虑惯量时更多的是关注相应时间,加速度等动态性能。
2,使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地方对这些性能要求不敏 ...

具体的对动态性能有什么影响,负载惯量过大是不是加速到匀速时间变长,就是启动困难

网友(2023-09-28):
转矩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