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的数控机床如何辨别好坏?

楼主(2017-03-01):
       前一段时间调试了一台日本的二手机床,发现其实二手的机床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如果机床的主要零部件没有损坏的前提下,二手机床还是能剩下很大的一笔费用的,例如我调试的机床,买新的应该在130万左右吧,使用了大约20年,中国老板采购价30万左右,其中会有一部分人的利润存在,所以机床从日本出售的费用应该是很低的,重要的是机床的使用精度还是很好的,丝杠之间的间隙很小,重复定位精度几微米吧,要是在机床精度可以保证的前提下买到便宜的二手机床也是很高兴的事情,但是,商人都是唯利是图的,所以我们在购买二手数控机床时应该擦亮眼睛,尽可能多的了解机床的工况:
例如:1,机床的定位精度是否飘忽不定,加工一个小批量零件,检测一些尺寸,看看一致性
          2,主轴的轴承是否有异响,是否损坏
          3,车削盘类零件,看看凹心是否超差
          4,车削轴类零件,检测外圆锥度是否超差
          5,如果有尾座,尾座和主轴轴心是否同心
          6,电气部分的话,就要看看主要功能是否能实现,边边角角的功能只能经过时间的检验了
以上只是个人的一些心得,欢迎大侠们继续增加检测的项目,也方便大家购买到称心的二手机床

网友A:
7,各处齿轮箱能打开看的都看看磨损情况。
8,带上塞尺能塞的地方都塞塞。
9,冷却,润滑,气路是否完好畅通(别说小事,自己接,来龙去脉复杂的根本找不到头绪,光整明白各种接头都够你受得,配个螺纹可能会转上半个中国,不全就压价
10,最最重要,机床使用说明书必须要!!没有它会给你以后的改造,维修带来无尽的麻烦。

网友A:
楼主有人和你撞衫了

求助,如何实现加工中心夹具的快速换模?
http://www.cmiw.cn/thread-480461-1-1.html

网友B:
加一条谁都会的,又是致命的
十分仔细地、从头到尾地查看导轨面是否有磕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各处齿轮箱能打开看的都看看磨损情况。
8,带上塞尺能塞的地方都塞塞。
9,冷却,润滑,气路是否完好 ...

是的,层主是压价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人和你撞衫了

求助,如何实现加工中心夹具的快速换模?

是时候换衣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条谁都会的,又是致命的
十分仔细地、从头到尾地查看导轨面是否有磕碰。

好一点的数控机床导轨面一般不外露,简易数控倒是露的比较多,磕碰的机会比较大

网友C:
如果不是在用加工的  ,前面几点加工精度  在二手设备哪里都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在用加工的  ,前面几点加工精度  在二手设备哪里都测不出来

现场加工棒料,盘料进行检测

网友(2017-12-07):
主要还是靠运气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