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气液分离器底下的阀门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7-03-01):
这个气液分离器是螺杆式空气压缩机里面的,底下的阀门起什么作用?若是排污每隔多久排一次

网友A:
气液分离器一般都是气体从上面管路排出,液体从下面管路排出,你看看说明书吧    上面应该都写着呢

网友(点评):
用来排液无疑了,看铭牌,查规格,找参数。

网友:
那是个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液分离器一般都是气体从上面管路排出,液体从下面管路排出,你看看说明书吧    上面应该都写着呢

每隔多久排一次呢?说明书不一定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隔多久排一次呢?说明书不一定有

我们的分离器比你这个大得多,所以分好几层,在分离器下层有一个专门收集液体的容器,阀门都是常开的,你这个就不好说了,得看你上道工序处理的是什么东西,分离出来的液体有多少。你也可以试验性的排液,先半天一排,然后一天一排,以此来找到最合适的排液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