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功率和减速机的减速比如何选择?

楼主(2017-03-01):
       请问各位大神,已知1台2级三相电机转速1400转,功率待定?减速机的减速比也待定?现在需要(如图)右边的圆柱轧辊同步转动,轧辊单个重量是2吨,轧辊的2边都安装有轴承。
       如果现在要求轧辊的转速在240转左右。请问能算出最适合的电机功率和减速机的减速比吗?

网友A:
朋友,4极电机才是1440转左右

网友:
楼主给的这点条件,你要的电机功率和减速机的减速比一个都没法算。

网友B:
电机功率:约7-10,减速比:约1:6-8.

网友:
1.已知轧辊转速和轧辊重量和轧辊外形尺寸,可以算转动惯量和加速度,通过转动惯量和加速度可以计算起动转矩,起动转矩+摩擦转矩+轧辊工作转矩=总转矩。通过转速比1400/240,折算到电机,可以算出电机功率。
2.减速机最合适的传动比和你的结构有关,看你的开式齿轮取多大传动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功率:约7-10,减速比:约1:6-8.

目前这个电机就像是7.5或者11的。老板想换个小的节约点电,就问我。可我就是个电灯插座工,哪知道这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4极电机才是1440转左右

笔误。

网友:
选减速机的速比和额定扭矩是为了满足滚扎负载要求

而电机是来配合减速机的速比和额定扭矩

网友(2017-03-31):
速比应该约为6,给出滚子的直径d,根据p=F*V*N  这样大致能算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