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求助

楼主(2017-03-01):
       如图所示的天圆地方风管,用2mm钢板折成,一头是椭圆口400/200,另一头是矩形口544*200,长度300,手边没有钣金展开软件,哪位帮忙做个电子档的展开图,谢谢了!

网友A:
把这个图直接交给工人不就行了,干嘛要自己画展开图?

楼主:
在外地,要展开图来激光切割下料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有软件

网友:
老人们手工就能做得到,不用图

网友B:
高度多少啊,

网友:
钣金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度多少啊,

高度3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图直接交给工人不就行了,干嘛要自己画展开图?

工人怼死你

网友:
UG钣金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展开

非常感谢!能不能发一份CAD格式的给我,激光切割要用到,再次感谢!

楼主:
哦,看到附件里有.gif文件了,太谢谢了!

网友:
高手啊~~~好像这样的很典型,一般的钣金展开书里会有的。
我没有弄过,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弄:
SW,使用钣金放样成型。当然,对接处留一个很小的间隙。

网友C:
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展开宽度差的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能不能用

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展开宽度差的很多的

展开不是一个平面,只能是由好多小平面拼成,分得越多越接近。

网友:
天圆地方建钣金模型时加一个撕裂口可以展开了。

网友(2017-04-19):
金林软件

网友(2018-12-08):
这种图找几个点就展开了。

网友:
这种天圆地方要拆成对称的2件才能上折弯机吧?最后拼焊,要不然怎么折?